ARM7做USB的问题

楼主(2010-04-17):
我想用ARM7来做USB,硬件方面只搭了一个最小系统,请问还需要什么?(指硬件方面)

网友A:
你如果要选ARM7,自然内部带usb的最好!
不过做批量产品首先要考虑好芯片的价格,长期供货渠道(是否容易停产)?厂商能否提供应用代码(从网上可以下载?)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B:
两种方案:一种找到一种带USB设备的ARM,根据官方提供的硬件电路和软件实例设计(比如ST)
另外一种方案:找到一款便宜的USB芯片用ARM做控制器来设计.至于硬件图芯片的DataSheet上应该有相关的资料.软件上就上网查查看有没有人做过而愿意提供源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