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铜焊接

楼主(2010-04-17):
我们这铜感应加热圈,被大电流炸开了,焊接了好几次都不行,请教高手!!

网友A:
用什么焊的?用锡焊?

楼主:
以前黄铜焊条,氧焊
现在改用直流焊机,紫铜焊条

楼主:
效果怎样还有待观察,试用后才知道,现在请教好的方法!

网友B:
我认为还是气焊好过电焊。

网友C:
煤气罐+焊枪+焊条(黄铜/高温或磷铜/低温)+焊药(硼砂)

到制冷材料商店都有卖.

网友D:
去车床厂重新车一个新滴。

网友E:
管脚是铜的?

网友F:
找修电冰箱的,帮忙焊接吧。。。。

楼主:
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

网友G:
用铜焊条直接焊就可以了,最好找个专业点的焊工师傅吧,如果不方便找个制冷店铺也可以。

网友H:
是板子是铜的还是芯片管脚是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