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30内部eeprom

楼主(2010-04-17):
刚接触pic,好不容易把寄存器搞懂了,就是eeprom读写程序不如人意。现在贴一下 望大侠不吝赐教!
void write()
{
RP0=1;
WREN=1;
GIE=0;
EECON2=0X55;
EECON2=0XAA;
WR=1;
GIE=1;
EEADR=0;
EEDATA=data;
while(!EEIF);
EEIF=0;
}
void read()
{
RP0=1;
EEADR=0;
RD=1;
data_rd=EEDATA;
}

网友A:
用PICC的话里面有库函数,直接用就行了.

楼主:
我用的是PICC,没找到eeprom库函数,还有不会直接用,disarm 还请详细说明!谢谢

楼主:
我用的mplab,说错了,谢谢

楼主:
大家都发发言,谢谢啦

网友A:
PICC中有.如果没用PICC的话就只能参数Microchip的说明了.

EEPROM_READ(address);
EEPROM_WRITE(address, Data);
上面一个是读参数是地址,下面一个是写,两个参数,一个是地址,一下是要写入的数据.写的时候自动关GIE,之后会自动开.如果没有使用中断,调用后要注意了.

楼主:
我是参考说明又看了别人的程序写了,现在能写进去,只是三路编码,只能正确显示一路,不知道是哪的问题,正在调试中。。。。
GIE写后会自动开?学习
void write(void)
{
//        while(!WR);
        EEADR=i;
        EEDATA=byteB[i];
        WREN=1;
        GIE=0;
        EECON2=0X55;
        EECON2=0XAA;
        WR=1;
//        GIE=1;
        WREN=0;
        while(!WR);
//        while(EEIF)
//                EEIF=0;
}
void read(void)
{
        EEADR=i;
        RD=1;
        NOP();
        NOP();
        byteD[i]=EE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