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 -电压放大及转换为电流电路

楼主(2010-04-17):
各位给小弟看哈  这个电路怎么分析的。谢谢啦!图在附件里。

网友A:
二阶有源低通(输出又插入一阶低通)+扩流输出的电流源(电流源按剪刀差分析)。

网友B:
看不出电流从哪输出

网友A:
从+15V电源,通过并联的三极管(射随),流经测流电阻(R176),输出到负载然后回到地(未画出)。

网友C:
不太明白这个电路的用途。二阶低通滤波那部分的C107和C113的大小不同,这样的话,低通滤波的转折频率似乎不好算吧。 下面那个运放有正反馈,如果输入的信号大于0V,且负载消耗的电流比较小(R176上压降很小),运放的输出会饱和,因为正输入端电平总是高于负输入端。

网友A:
反馈是没有问题地,只是那个测流电阻大了点(既然采用了扩流,电流就因该不小)。另外三极管的基极电阻也是多余(不仅多余,对动态范围还有影响)。

网友D:
从三极管的极性来看,输入电压肯定是正的,运放会通过正负反馈(负反馈强于正反馈)使正负端输入虚短,而且负载消耗的电流跟负载的大小没关系(一定范围内)。

网友E:
我有点看不懂
谁能给我讲解讲解

网友C:
上面那个运放是二阶低通滤波,虽然RC的参数有待考证。

下面的运放的作用是电压转电流,在运放输出端的负载足够小时,R176上有足够的压降,电路才能正常工作。
根据虚短列个方程算一下就清楚了,当负载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运放输出的电流只和输入电压有关系。
Q9和Q10的基极电阻似乎没什么必要。

网友F:
学习,小弟只能看出二阶滤波,和输出电流扩展

楼主:
谢谢了 啊!上面那个运放是二阶低通滤波还是带通哦?电路上的参数一定没问题,有问题我就更高兴了。还请各位能说清楚点,小弟水平刚入门好多只了解不知道从哪下手分析!

网友C:
这个肯定是低通了,至于参数,个人觉得如果C107和C113相差太多的话,会影响电路的幅频曲线,可能会出现两个拐点。不过你这个电路应该是用于频率非常低的输入信号,也就没必要太在乎这些了。

网友G:
电路参数是有些怀疑,至少R76C100这个RC低通的转折频率相当高,估计与有源二阶相差两个十倍频程。

5楼8楼11楼:
建议看《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老tyw的书包里面有,点击即下载。
后半部分电路,看第二章第二节,此即Howland电路;前半部分电路,第三章第五节,书中图3.23和楼主的图是完全一样的。
老tyw发了那么多书,此书发过两次,可有多少人看过?

楼主:
网址好多嘛?上面部分现在看懂了,就是下面分析过程理不清!各位多多指点哈!

网友B:
从+15V电源,通过并联的三极管(射随),流经测流电阻(R176),输出到负载然后回到地(未画出)。
引用 网友A:
看明白了,谢谢!!

楼主:
搞懂了 上面不是二价低通滤波  下面输出电流I=1/5Uo  只与上面放大器输出电压有关, 谢谢各位的指点。但是有人说三极管基极电阻影响动态性能,怎么回事哦 ?我觉得动态性能就是失真吧!

网友H:
压控电压源二阶低通滤波器+扩流。

网友I(2012-01-31):
二阶低通滤波和扩流电路学习了 第二个运放可否当做镜像电流(电流跟随)作用?

网友I:
:)不好意思 网卡的原因一个回帖发了三次 第二个运放应该是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