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和cpld之间的数据传递问题,急急啊

楼主(2010-04-17):
我做的是一个频率计,通过计数器(cpld)计数,共七位bcd数,然后通过分频器的下降沿给单片机外部中断,然后单片机取数,但是总取不到,总显示0,是啥问题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也要做频率计  但完全不会   能给点资料么?  有空加我qq  我们可以分享资料  我的号是27495254

网友B:
一个CPLD就可以完成了呀,用EPM570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波形输出,确信是不是前级放大的问题

网友C(2011-04-30):
回复 网友B:

我也用的这个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