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擦边的问题:diy的东东,外壳怎么搞定?

楼主:
如果就电路板放着,上面的元件很容易被其它东西碰到,看着也不太好。怎样锦上添花搞个结实好看的外壳?

网友A(2010-04-17):
DIY的话可以买个公模的盒,便宜好买
买回来再根据需要手工开孔

网友B:
是的,一般都买那种通用的方形塑料盒子。
烟盒大小的大约4元左右。

网友C:
也可以买好外壳(通用壳),然后量体截衣,将就着用吧。

楼主:
多谢各位。哪里买这种盒子?最好有不同大小的。电子市场?网上有没有买的?

网友D:
合适的很难找,要求不高的话到淘宝找,有很多家: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hop_id=58677770

呵呵,分应该给我吧.

网友A:
也可以买好外壳(通用壳),然后量体截衣,将就着用吧。
引用 网友C:

呵呵,感觉更像是削足适履

网友E:
别说DIY了,就是小量的产品,都只能是先选好壳,再做板的。

网友F:
那种壳子,铝合金、塑料的多得是,中发就有卖。

网友G:
确实找外壳比画电路板还麻烦,有时候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公模,
通常都得自己再加工的,而自己又没有一些加工工具:L

网友B:
合适的很难找,要求不高的话到淘宝找,有很多家: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hop_id=58677770

呵呵,分应该给我吧.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错。

楼主:
合适的很难找,要求不高的话到淘宝找,有很多家: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hop_id=58677770

呵呵,分应该给我吧.
引用 网友D:

厉害厉害。怎么给分的?
另外,如果是小量的产品用这种盒子,怎么往上面打**?

网友H:
楼上各位买成品是好个办法.  说下 我的办法:

1. 到制作铝合金门窗的作坊(厂), 拾些边脚料, 小的可以DIY散热器,  大扁材料(约25x100x长度)是DIY电路外壳的好东东, 各式材料几乎花很少钱就可到手, 然后,就是发挥自己的才智啦~~小量的产品也可适用(可以买一整根6M),辅助加工----刻字/印字, 钻孔,也容易.

2. 到闹市的"两元店"淘合适的塑料盒,诸如: 小菜盒\小礼品盒\小化妆品盒......甚至是**盒.  眼睛够尖; 思路够宽; 运气够好,一般都能找到适用的.

3.平时注意收集些合适DIY的各种板材, 配合其它材料(如1说的铝合金),DIY盒子也不错.

4. 弄小盒子, 也要有个平时积累的意识, 平时看到可能将来合适的, 价格也便宜,可以考虑提前买下来,以备今后用......这点不多说了.

说的不好,谅解. 希望对你有参考价值.

网友I:
外壳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当初做过一个电子管扩音机外壳,1mm冷轧板,开料、折弯、打孔、喷漆,完全手工。现在想都不能想。

网友J:
这样做可以吗,铝板。1MM的,用台钳折弯。

楼主:
楼上的xd太强了,我没工具,羡慕一下。

楼主:
楼上各位买成品是好个办法.  说下 我的办法:

1. 到制作铝合金门窗的作坊(厂), 拾些边脚料, 小的可以DIY散热器,  大扁材料(约25x100x长度)是DIY电路外壳的好东东, 各式材料几乎花很少钱就可到手, 然后,就是发挥自己 ...
引用 网友H:

没有不好的主意,呵呵。不过这样对家里的空间要求不小啊,不知道会不会ld踢出门去。

网友H:
回复 楼主:

家里空间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空间, 我是通过改造而得到的:
1.床,  改为"大箱式";
2.大方凳, 改成"储物凳";
3.桌子, 充分利用桌子下的空间;
4.房间上边角, 在房间里打了个"吊柜"(装修房子时)......
5.凉台, 利用凉台两侧做了"吊柜"(后装的)......

网友K:
有哥们建议:用PCB做外壳。这个是很好的提议哦。

网友L:
用cnc雕蜡模,灌树脂凝固,失蜡成型。不过这已经超出一般电工的能力了,最好拉上模具工一起,但不是不现实,特别是小体积的。

网友G:
我也觉得用PCB做外壳应该不错
当然只是让外壳的一面或两面用PCB来做
把PCB弄的厚一点,把PCB颜色改成和外壳其他面差不多的颜色,应该可以吧
(当然,除了按键和显示屏之外,别的元件都用贴片的,放在里面,不能让外边看到有焊锡的痕迹)

网友M:
这样元件 放下吗去 两面PCB夹住元件怎么样?

楼主:
回复 楼主:

家里空间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空间, 我是通过改造而得到的:
1.床,  改为"大箱式";
2.大方凳, 改成"储物凳";
3.桌子, 充分利用桌子下的空间;
4.房间上边角, 在房间里打了个"吊柜"(装修房子时)... ...
引用 网友H:

只能说你太彪悍,哈哈。

楼主:
有哥们建议:用PCB做外壳。这个是很好的提议哦。
引用 网友K:

好像不太容易做得严丝合缝。

网友M:
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要做到跟朔料外壳一样的效果的话 那就只能用外壳了!

网友N:
外壳这里找,可以加工孔,还可以丝印文字,图案等等
http://shop35612076.taobao.com/

网友M:
怎么收费呢?

网友O:
我觉得用有机玻璃不错纬一个不错

网友M:
搞其它材料都要去额外加工的!

网友P:
俺一般是用铝板自己折。要多大作多大。

网友P:
上次还用有机玻璃胶了一个,用氯仿胶。

网友Q:
有机玻璃做的个人感觉不怎么好,因为是透明的,里面的东西别人都看得见。

网友Q:
另外请教一下,买壳回来以后,自己用什么办法弄些丝印上去?

楼主:
打印到不干胶上粘上去?

网友R:
先找盒后作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