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使用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0-04-17):
1。三极管能设置成Ib=Ic吗?
2.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是不是随意设置都行   按照Ic=hfe×Ib  集电极电流能设置成低于上面的Ic吗  即令到其放大系数降低 也即放大系数可以任意改变   只要不高于最大Hfe就行??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  那不是违背了Ib-Ic曲线吗?

网友A:
找本书,好好看看三极管的等效模型(电流控制的受控电流源)。结合三极管的典型解法(如共射),根据欧姆定律分析。

网友B:
三极管能设置成Ib=Ic吗?
当然可以。不过,三极管此时是处于深饱和状态。

网友C:
楼上正解,发射机发射电子有余,但是集电极收集电子能力不足

楼主:
2# HWM 是一个电流受控电流源  我想问的是  举个例子  比如网上有人用9013驱动继电器时   他会设放大系数为100  但是我查了一下数据手册  发现9013hfe为202   大了那么多  不就对继电器有影响吗  放大系数不是从万用表测出来的为准吗    怎么还能自己设置的  太神奇了

网友B:
5楼:
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实际电流放大倍数大于你设计时取值,只会使三极管饱和更深一些。此时三极管并非工作于线性区,电流放大倍数的概念不能使用。
按照2楼所说的办。注意该模型仅在一定范围内适用。

网友D:
1。三极管能设置成Ib=Ic吗?

数值上应该可以,不过要实现还挺难。
一个原本Ib=Ic的三极管,也可以改成OC输出的三极管----电流输出为零!
实际上,这个问题不宜象这样去析解它。Ib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对Ic将失去控制能力,再增加已经没啥价值。从OC输出的角度看,Ib的作用只是让C极具有某种能力,而不是必须体现出这种能力,可见,在一定条件下,Ib与Ic之间是开环的,可以有某种联系,但这种联系不是必定具有的,具体视电路工况而定。

网友D:
2.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是不是随意设置都行   按照Ic=hfe×Ib  集电极电流能设置成低于上面的Ic吗  即令到其放大系数降低 也即放大系数可以任意改变   只要不高于最大Hfe就行??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  那不是违背了Ib-Ic曲线吗?
Ib-Ic曲线一般只是线性工况下的曲线。在开关工况下,如果C极负载如果太小,超大的电流可以立时让管子爆了

楼主:
6# maychang 先谢谢你的回答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比如三极管Ic的最大值是150mA的话 让他工作到饱和区必然要让Ic流过的电流大于150mA  这时候就超过了继电器所需的电流的  这时候咋办

网友B:
9楼:
比如三极管Ic的最大值是150mA的话 让他工作到饱和区必然要让Ic流过的电流大于150mA
哪有这种事?你的这支管子集电极电流超过150mA就可能损坏,但未必进入饱和区,有可能仍在线性区。反之,集电极电流仅1mA也可能处于饱和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了  我知道为什么了  我考虑错误了  呵呵

网友B:
8楼921:
Ib-Ic曲线一般只是线性工况下的曲线
这话说得大错,该曲线(族)是任何情况下均适用的,即使是开关电源这样极端非线性工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