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7的dac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10-04-17):
请教高手,我从官网上下载的程序,p6.7口应该输出2v,但实际上输出1.2v,我猜想应该是内部参考电压2.5v没选上,参考电压实际上为1.5v,因为1.5/2.5=0.6,程序如下:望高手能帮忙,非常感谢
#include  <msp430x16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ADC12CTL0 = REF2_5V + REFON;              // Internal 2.5V ref on
  DAC12_1CTL = DAC12IR + DAC12AMP_5 + DAC12ENC;// Internal ref gain 1
  DAC12_1DAT = 0x0ccc;                      // 2V
  _BIS_SR(LPM4_bits);                       // Enter LPM4
}

还有,f167的dac最大输出为多少啊,如果参考电压选为内部2.5v或1.5v,最大输出能到参考电压的三倍到7.5v吗,按照书上的公式:Vout=3*Vref*DAC12_XDAT/4096?
希望高手能指点,非常感激!

网友A:
没用过,帮顶了

网友B:
应该是正确的呀……

网友C(2010-06-02):
按照书上的公式:Vout=3*Vref*DAC12_XDAT/4096?
希望高手能指点,非常感激!

这个有点像放大器一样,放大的倍数可由2个电阻的比值决定,而实际上即使是轨对轨的,放大倍数最多也就到达电源电压,所以你说3.6V供电的430怎么可能输出一个7.5V的电压,它内部又不可能有DCDC的

网友D(2010-08-22):
你的程序中选的参考电压2.5V对着呀

网友E:
编译器单步运行调试一下,看你的那句2.5V选用那句以后,寄存器相应的位变了没有?

网友F:
本人菜鸟,只用过ADC,没用过DAC,DAC中也要设置ADC12CTL0?这不是ADC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