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一个5伏或2.5伏电压电路做基准电压

楼主(2010-04-17):
(无正文)

网友A:
TL431可以实现。不要跪着等待,应该主动寻找!

网友B:
mcp系列的,很多电子网站都有的啊,ti,st,

网友C:
TL431啊  稳又便宜  爽  直接A和REF端接一起就是一个2.5V的稳压器了

网友D:
如果你想稳定且又要精度的话,建议你用REF02,5V的参考源

网友E:
TL431可以实现。不要跪着等待,应该主动寻找!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

网友F:
你的跪也太廉价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