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 ii 仿真延时问题

楼主(2010-04-17):
quart ii 仿真时10ns时间延时怎么去掉?

网友A:
为什么要去掉,在实际电路中就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你是要减少这个时间的话,就去做时序分析,优化设计、加约束条件。如果只是不想看到的话做前仿真就得了

楼主:
我刚开始使用quart ii;开始波形文件的输入信号周期正好为10ns,看输出结果正好相反,很是困惑。后来才发现是仿真延时10ns.

谢2楼您的回答,现在又明白“前仿真”、“后仿真”的概念。
遗憾:多次结贴给分,操作不成?是我的分太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