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ref_list.txt 的问题

楼主(2010-04-17):
mtk25平台 改动ref_list.txt 改动之后再编译就是乱码  哪位大侠能解答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那可能是字符串的错误

网友B:
你用的什么修改的?
建议用 execel 修改后 然后在用UIeditor 去掉所有的 双撇号 : "

网友C:
楼上试过这样的修改吗?

网友C:
你是如何去掉"的?
一个一个删?删到何时?
替换?本来的"也被删除了

ref_list的维护的确是个头疼的问题,双撇号,tab……
尤其是多国语时,不知大家如何做的呢

网友D: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了,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