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大家总线上最多挂过多少个节点?

楼主(2010-04-17):
要做一个项目,总线上要挂差不多80个点
以前没挂过这么多

大家做成的最多是挂的多少个点?节点多了后应注意啥问题?
谢谢

网友A:
楼主搜一下以前的帖子吧,有过这方面的讨论.
80个节点可以挂,但是对线缆要求很高,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这样的方案肯定不行,需要改动.

网友B:
哪有这样问问题的?什么总线也不说。

网友A:
楼上的,在这个版面问,肯定是CAN总线了,呵呵

网友C:
不知道LZ项目的距离、用线、干扰情况怎么样。
最好预备中继设备,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添加或是短接。
节点的保护器件不可避免地影响总线性能,节点数量多时会很严重。

网友D:
我们用过100个节点,搞成总线式的。没有出什么问题。
不过建议64个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