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922完全掉电电流太大

楼主(2010-04-17):
系统启动后,除留一个IO口作键盘中断(准双向,上升沿有效)外,将IO口全部设为仅为输入,并设为高.
系统无任何上拉或下拉电阻.
将节电模式设为完全掉电模式,无其他外设,可是测下来的电流也要49微安,无法达到1微安.
请问要如何设置才能达到1微安的状态?

楼主:
PPPP: MOV P0M1, #00H ;P1.2.3口设置为准双向口
MOV P0M2, #00H
ANL P1M1, #20H  ==>P1.2为KEY,原来设置为开漏,这里设置除P1.5以外为准双向口是什么意思?
ANL P1M2, #20H  ==>是不是程序写错了?
MOV P2M1, #00H
MOV P2M2, #00H
ANL P3M1, #0FCH
ANL P3M2, #0FCH
MOV P0, #0FFH
MOV P1, #0FFH
MOV P2, #0FFH
MOV P3, #0FFH
ORL PCONA, #0EFH

还是就是按理说应该是仅为输入最省电吧

楼主:
会是932A1和922的区别,还是DIP封装和TSSOP封装的区别?

网友A:
这么高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