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A9515使用后通讯效果变差

楼主(2010-04-17):
我单位新开发的产品上使用II2C进行通讯时,由于是两个PCB板之间通讯,所以电缆线较长(约40CM,加上PCB的走线总长48CM左右), 在未使用PCA9515时,通讯有时会中断,但是通讯中断的频率不是太高。本想增加一个PCA9515来提高通讯质量,但是使用PCA9515后,通讯中断的频率反而明显的增加了。现在该产品已经到了关键时间,望周工给予指点迷津为感! IIC2总线上总共有4个器件(3个MCU,1个EEPROM)

网友A:
I2C    40m?这个距离比较容易出问题吧,一般也就十几m啊!为什么不选择串口

网友B:
I2C做这个有点勉强吧!

网友C(2016-11-28):
请问LZ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2C    40m?这个距离比较容易出问题吧,一般也就十几m啊!为什么不选择串口

是40cm,不是4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