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教一个问题,MTK的透明BMP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楼主(2010-04-17):
MTK的透明BMP是4位的,但不知是用什么软件生产的,有哪位大虾可以帮一下忙,谢谢了。

网友A:
加alpha通道?用ps就可以做啊

网友B:
lz的mtk透明bmp是四位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mtk的bmp的透明机制之一是将256色(八位)位图的调色板的第一个颜色不画从而实现透明。很多mtk提供的icon都是这样透明的。

还有一种是通过ps实现的透明通道实现,这个我没有实验过。

网友C:
mtk的bmp的透明机制之一是将256色(八位)位图的调色板的第一个颜色不画从而实现透明。很多mtk提供的icon都是这样透明的

网友D:
bmp是索引色透明,8bit  png支持埃尔法通道  目前大多都用png了 可以实现任意比例的透明   bmp只能实现全透明

网友E:
受教了,不错!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