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0-04-17):
1、从机收到发给自己的报文,但CRC校验错误需要发应答帧吗?发何种应答帧?非法数据、非法地址还是非**能?
2、从机不支持的功能码是不是必须应答(非**能码)错误帧?
3、那对于不支持的功能,从机也必须计算crc?

网友A:
(1.要应答,好像是非法数据吧,这个记不清了)这个答案错了啊,更正
1.不应答
2.是
3.是

找个MODBUS的标准看看呗

楼主:
赫赫,下了几个版本的,都没找到CRC错误时怎么处理的介绍。“非**法*''*功能**”也打**!什么世道

网友A:
:L通信错误不能应答
1的答案是不需要应答

MODBUS 异常响应
当客户机设备向服务器设备发送请求时,客户机希望一个正常响应。从主站询问中出现下列四
GB/T ××××—××××
种可能事件之一:
l  如果服务器设备接收到无通信错误的请求,并且可以正常地处理询问,那么服务器设备将
返回一个正常响应。
l  如果由于通信错误,服务器没有接收到请求,那么不能返回响应。客户机程序将最终处理
请求的超时状态。
l  如果服务器接收到请求,但是检测到一个通信错误(奇偶校验、LRC、CRC、...),那么不
能返回响应。客户机程序将最终处理请求的超时状态。
l  如果服务器接收到无通信错误的请求,但不能处理这个请求(例如,如果请求读一个不存
在的输出或寄存器),服务器将返回一个异常响应,通知用户错误的本质特性。

楼主:
刚刚自己也找到了,在协议的附录A中。赫赫

网友B:
过滤,晕,就是要做过滤也应该做得智能一点不是。
这种傻瓜式的过滤,恶不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