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驱动蜂鸣器问题

楼主(2010-04-17):
各位大侠,这两个哪个对啊?

网友A:
第二个对的

网友B:
第一个肯定不对了。第二个严格一点说也不对,因为PNP三极管这么接是不可能饱和导通的,如果VCC是5V,蜂鸣器也是5V的,在导通时蜂鸣器两端电压到不了5V,也就4V左右。第二个图把三极管换成NPN的就对了。

楼主:
第一个为什么不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用pnp三极管应该怎么接才对呢?

网友C:
PNP管 ,你的E极要直接连VCC。

在你的第二个图中,把蜂鸣器移到三极管下面接就好了 。低电平触发

10K的电阻改为1K的吧(不改也行,通常大家都接1K的)

----
NPN,E极直接连GND。高电平触发

网友B:
楼上说的接法是正确的。基极电阻的大小要根据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和蜂鸣器正常工作时所需的电流而定,总之使三极管能够饱和导通就行了。

网友D:
有源锋鸣器在 0.9V 就开始响了,第二个没问题的

网友E:
第二个对的,第一个不会响的啊!!!;P

网友B:
有源锋鸣器在 0.9V 就开始响了,第二个没问题的
引用 网友D:

电压达不到额定电压,声音会沙哑或者响声不够。

网友F:
第一个肯定不对,第二个接法不好,电路工作可能有问题.

网友G:
第二图 正确  看下模电书 上面很清楚

网友H:
HOW MANY CURRENT IS BUZZER?

网友I:
15L的哪个星球来的语言?

网友J:
第一个是不会响的。
这个问题好像有人发过的。

网友K:
第二个可以,第一个NPN的可以。

网友L:
看来楼主也是基础知识不扎实哦,咋和我以前一样:)最好能在蜂鸣器两端并一个电阻,1K以下;电阻R1一般用1K,也要看用的是什么蜂鸣器。

网友M:
第二图BEEP放下面好,三极管E级接VCC,C极接BEEp,BEEp一到地

网友N:
个人建议音响边上反接个二极管,第二个图是可以用的,现在用的很多的也是第二个图。但第二个图在有时候也会有问题比如,VCC是12V,但IO输出是5V或3.3V的时候,那么管子就会一直在导通。因为Ube=VCC-IO的电压,一般三极管的最大导通电流按0.7V计算,当IO输出高时VCC-IO的差会大于0.7。因此不能正常的控制音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有些场合对初始状态要求较高的话,最好在B极加上接电阻,保证CPU没有工作时IO是高电平
为什么不用NPN的管子呢。是因为有的单片机(我接触的单片机都是)在复位的时候引脚会输出高电平。所以我一般是采用PNP的管子,使用电阻的时候要注意取值,一般IO的估算最大电流按20MA计算,在导通工作时不能超过20MA。

网友O(2010-05-30):
回复 网友B:
同意三楼,我也是刚弄明白,看下链接,可能会豁然开朗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75917&highlight=%E4%B8%89%E6%9E%81%E7%AE%A1

网友P:
其实两个电路蜂鸣器都会响,只是第一个蜂鸣器没那么响;
第二个电路都不很完美,对于PNP管,负载接在C极才是最合理的。

网友Q:
第一个不可能响的,如果能导通,只能是基极低电平时靠c、b间的PN结导通,基极接1K电阻,没多少电流的

网友R:
可以响的,只是EC反接时放大倍数很小(但也大于1),声音也很小罢了

网友Q:
放大倍数大于1不一定能响,三极管电流放大的前提是发射极掺杂浓度高,集电极掺杂浓度较低而且面积大,EC反过来正好反了,严重怀疑~~

网友Q:
即使能响也不是什么值得推荐的方法,没意义

网友R:
呵呵,当然不推荐,这里确实没意义。

但有的地方这样用还是有意义的,比如作为音响的电子静音开关

网友S(2011-01-20):
赞同6楼:应该接在集电极

网友T:
第一个图上把接地和5V换一下。

网友U:
这种电路其实只要抓住三极管工作点位应该是集电极反偏和发射极正偏这两点很容易分析出来的

网友V:
我的基极电阻用的是1K的。

网友W:
两个图多可以用。
只是第一个的三极管的电流比较小
第二个B极电阻太大了,用470R的就可以

网友X:
《第一个肯定不对了。第二个严格一点说也不对,因为PNP三极管这么接是不可能饱和导通的,如果VCC是5V,蜂鸣器也是5V的,在导通时蜂鸣器两端电压到不了5V,也就4V左右。第二个图把三极管换成NPN的就对了。》这句话有错误,第二幅图的那个三极管也是PNP的,难道有个人,站着是那个人,倒立后就不是那个人了吗?笑话!!!
还有我要说一下的是第一幅是完全错误的,第二幅图是有错误,但是可以改进改正过来,我们可以在P3.7的导线上和VCC电源之间串上一个10K的电阻做为P3.7脚的外接上拉,从而就能使PNP型三极管的稳定,因为在PNP的三极管的完全截止一定是在基极电位=发射极电位,如果是小于的话就是导通状态。--仅供参考

网友Y(2014-05-14):
mark一下,两者都能工作,只是不推荐这两种接法.第一种感觉把三极管的集电节当做二极管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