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讶发现(-求教:中断防抖之续集)

楼主(2010-04-17):
皇天不负有心人。偶然后的机会发现(天天摆弄它,这个偶然来的太慢了)

如果,我把连防真器的电脑关掉后,其 零点检测的波形就很漂亮(仿真器的电源还是开着的,仿真器连接在DEMO板上)。

如果把电脑打开,零点检测的波形毛刺就很强。

下图为关闭电脑后的,过零检测信号 波形。

楼主:
然后 ,我就拨下仿真器,找了个IC插到demo板上。(IC里是什么程序也不知道。反正是一个用过的同型号的废IC) 检测其波形,也很漂亮。如图: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下:为什么IC插上去后,从波形上看,其高电平不是5V。(仿真器插上的时候,从波形上看是5V)

这个波形是否是正常的波形,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请高手赐教:

1.  若软件烧到IC里。放在上述波形的电路中能否工作?
2.由于仿真器接到DEMO上,影响波形很严重。因此,我准备用干电池给DEMO供电,电池的地与交流降压后的电源地连在一起,这样是否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