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元件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4-17):
两个电容起的作用就是常见的滤波啦

第一个二极管是起保护作用的,防止用户反接电源
第二个二极管应该也是保护作用

R2应该是限流用的,R1就不清楚有什么实际的用处了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怀疑是做个70mA左右的恒流源?
电容用来滤波,二极管防止反向,D2可能还用来故意降压,
R1用来设置流出COM口的电流,R2用来限制流出COM口的电流

网友C:
这个图看到实际带载电路比较容易理解,不然,很难想象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说的主要是那两个二极管(希望不要是稳压管),特别是D2

网友D:
两个电容是滤波电容。
D1起保护作用,防治电源反接。
D2与R1构成70mA电流源,并起保护作用。
R2是限流电阻。

网友E:
我是新手,这个图有2个不明白的地方,希望哪位前辈解答一下。。。
1.7805的输出本本来就是5v,为什么还要加上5v电源,是不是因为稳压器件输出的电压不稳定,纹波大,需要额外提供电源
2.70ma输出电流时怎么计算出来的,是不是跟D2有关

网友F:
总绘一下:
前言:
首先这个电路并不是在右边(R1那)输出,
而是24V输入,
COM输出。
再者:24VCC/和5VCC是指这个地方的NET名称,24VCC应该是接24V的正端,但24V的负端和5VCC并不是说要接5V。

用了7815再接7805降至5V是防止R1上损耗太高,
两个78xx是防止单个78xx损耗太高。

(注这里的电压值是相对地来说,并不是相对COM负载来说的)

D1防接反(降压作用微小)

7815-----24V/15V

C1滤波

7805----15V/5V
使R1串D2间的电压为5V--------这个电压参数才是重点

C2对R1电压滤波,使其稳定

D2--温度补偿
这个问题就不好说了(试说一下,请高手指正)
这个电路是一个恒流电路,电流值有7805和R的电阻决定。
但当温度高中时
R1值升高,由欧母定律推得I感小,D2的PN结温度升高,结电压减小,使R1电压升高,补偿电流。
(不知电阻是不是随温度升高而阻值升高的,求证中)

R2---分压电阻/也可作采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