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动开关引脚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10-04-17):
制作需要,我买了一个微动开关,应该是这么叫的吧?就是按下去还能弹上来的那种,上面有六个引脚,这六个引脚哪两个才能接在我要接的导线两端呢?

网友A:
六个引脚的一般是两位双刀的,即两个同步开关,分别引出常开和常闭触点。具体用万用表测一下即可知。

网友B:
应该叫轻触开关吧

网友C:
这种自复位开关叫非自锁开关,惯称轻触开关或微动开关。
具体的接法,应该在你给定型号规格的情况下才能说。如果你一时没有把握,可以自己用表测一下,确定通断关系后再接。
电这玩意不可随意乱接,没有把握就不要做任何操作,这是基本工作原则。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特别是4楼语重心长的教诲啊!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各个管脚,在开关没有按下去时是每边三个脚的最外侧两个存在电阻(注:六个引脚对称分布在两排),按下去后就是一排三个脚的右侧两个脚有电阻,另一边同样,其他的都是无穷大。我只要用它来接通一个简单的一条线路该怎么用呢?

网友D:
如果你需要的触点开关规则是按下闭合松开断路(这叫“常开触点”,反之,叫“常闭触点”),找到符合这个规则的两个引脚将其串在你需要控制开关的回路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