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方波信号怎么转换为直流信号

楼主(2010-04-17):
求助  方波信号怎么转换为直流信号

网友A:
最简单的,是滤波。滤掉所有交流成份,剩下直流,亦即只剩傅立叶级数首项。

楼主:
多谢maychang!
我是新手,看不懂该怎么做,能否讲具体点?
我的实验是用电子表的闹钟功能触发双稳态电路,当闹钟启动时,脉冲信号通过瓷片电容还检测得到,但再通过二极管后却没法触发双稳态电路!
该怎么办?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路,尤其是不知道电路参数,没法说。

网友B(2010-12-03):
回复 网友A:
滤波得到后的直流信号
在脉冲上升和下降沿有个小三角
该如何处理呢
在加RC滤波还是处理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