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板上的白色的东西是什么

楼主(2010-04-17):
万用板上的白色的东西是什么?
很硬的...

网友A:
呵呵,一种胶,固定用的!

网友B:
当然是胶了

网友C:
固定用的胶水

网友D:
固体胶,很常见的 还有透明的那种

网友E:
有点像硅胶

网友F:
答案都太笼统了哦

楼主:
有没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
704有机硅密封胶
一、产品特点:
    此类产品为单组份室温固化有机硅胶,根据被涂部件的颜色可以制成白、红、黑、灰、透明、半透明等颜色,也可根据使用要求,制成稀,普通,干和不垂流等形态。主要起到粘接,密封,灌封,固定,涂覆等作用。

二、典型用途:
    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器,仪器仪表,家用电器,传感器,电加热元器件,太阳能等。

三、性能指标:
    点击查看性能指标>>

四、使用工艺:
    1 、清洁表面:将被粘或被涂物表面整理干净,除去锈迹、灰尘、油污等。
    2 、施胶:拧开胶管盖帽,装上塑料胶嘴,用刀片在胶嘴上按所需尺寸开口,将胶液挤到需要涂胶部位即可。
    3 、固化:将涂装好的部件放置于平稳处,固化过程是从表面向内部固化,在24小时内(室温及55%相对湿度),胶将固化 2~4mm 的深度,如果部位胶体较深,尤其在不容易接解到空气部位。完全固化的时间将会延长,如果温度、湿度较低,固化时间也将延长。

五、 注意事项:
    1、预先试验是保证良好的使用效果的必要条件。
    2、开封后,应当天用完,否则须严格密封保存。
    3、避免与皮肤或眼睛接触,若不慎接触,立即用清水冲洗并看医生,工作室应保持良好的通风,必要时穿戴防护工具。(不明事项请与我公司联系),如有部分不慎被胶所污染,则尽早用汽油等溶剂清洗。如胶已固化,需用刀片切割后再用溶剂擦试。

六、 包装规格:
300ml/支  50支/箱; 100ml/支, 100支/箱;  45ml/支, 200支/箱

七、 贮存及运输:
    1、避免挤压,碰撞或硬划伤
    2、防止高温,雨淋或阳光直射
    3、保存条件: 15~25 ℃ 湿度<55%RH
    4、保存期:在原包装内上述条件下为6个月
    5、此产品属于非危险品,可按一般化学品运输。

网友G:
不像704,倒像是热熔胶或者环氧树脂,应该不会太硬的。

网友:
有704和705两种胶,是硅胶吧

网友H:
用指甲压一下看,软的是硅胶,硬的就是环氧树脂。

网友F:
10楼介绍一下这东西环保不?
不,最应该是污染环境不?

网友I:
环氧树脂,电子灌封胶。

网友J:
外观不好,很可能是市面常见的哥俩好胶。

网友J:
像是个临时东西,环氧树脂和硅橡胶外观很光

网友K:
应该是热溶胶

网友L:
估计热溶胶      像个 低频读卡机

网友G:
我看着也像是热熔胶。

判断是不是热熔胶很简单,要么加热,要么用酒精泡一下。

楼主:
这个硬度很大的...
应该不是热熔胶,热熔胶经常用...

网友M:
这是丙烯酸树脂胶。不是环氧树脂,也不是700系列橡胶,也不是聚乙烯系列热溶胶。

网友N:
热熔胶有这样的吗?不像

网友O:
lz说很硬,估计不会是热熔胶,环氧树脂和电子灌封胶有可能

网友P:
1.绝对不是704胶
2.可能是劣质的树脂胶.
3.也可能是丙烯酸树脂
鉴定完毕.

网友Q:
环氧树脂,电子灌封胶。
应该差不多

网友R:
常见的环氧树脂不是黑色的吗?

网友S:
环氧树脂胶。。。。。。

就是街上卖的AB胶也可以代替

网友P:
环氧树脂胶。。。。。。

就是街上卖的AB胶也可以代替
引用 网友S:

成本太高,高了许多倍

网友S:
有大桶装的AB浇水啊

网友S:
大桶装的AB浇水你就不会叫成本高了

网友T:
我的看法与20楼一样,应该是热熔胶

网友M:
用丙烯酸树脂封贴。

网友U:
不是硅胶,见过但叫不上名来

网友V:
热溶胶,加热的时间长了,有点发黄。

网友W:
不是704,这是AB胶,704是乳白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