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这个电路怎么看

楼主(2010-04-17):
这是一个红外调光灯的接收端 电源部分是用变压器9V的   调光电路部分不知道是要经过变压。还是要直接接220V市电。还有电灯是要用多少伏的~~~~抓狂

[localimg=180,116]1[/localimg]

网友A:
调光部分是接220V的,电灯就是220伏的

网友B:
电灯是220V的电压,调节用9V的

网友C:
看不明白!

网友D:
电灯接220V

网友E:
应该是变压器输出,稳压管接的10V的,那么交流输出应该大于14V,可能是接了一个输出15V的变压器。

网友F:
触发可控硅是由独立的低压电源提供的,可控硅则工作在高压回路中,楼主应先看懂电路图。

网友G(2014-11-22):
交流E处接220V交流电,P2.7处接单片机或555电路的输出端就行了,电路的实质是低压控制强电,用PWM实现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