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的 好书!!实在是苦闷!

楼主(2010-04-17):
向所有技术上的前辈,师傅:
求本 电源技术 上的好书!

苦闷现在书店里的书:讲到理论,有几百页;讲到实际应用,寥寥数语!

哎,上个礼拜天在书店发现一本书,当时大概看下觉得很不错!
回家仔细一看,哎!还是一样!!!

苦闷中!

如果有一线的研发工程师写的书,那就太好了!!!

网友A:
开关电源 ? AC/DC ? DC/DC ?  功率 ?  AC/DC/AC ??

网友B:
等蚂蚁的书吧,不过不知道会等到猴年还是马月。

楼主:
唉!
可惜了这50分呐!

网友C:
叫你去找蚂蚁,你不去,奈何?

楼主:
奈何蚂蚁大师不现身!
只有 掉泪的 份...............

网友C:
9楼:
找找蚂蚁最近的回帖,本版第一页就有,点点签名。然后找“资料下载”。

楼主:
上面并没有东西啊!!!

网友D:
推荐这本,有图有真相,一线工程师的书,理论和实验图完整,我就是参考这本搞过软开关,实际的示波器图跟书上基本一样,很好

http://www.china-pub.com/725478#ml

高频开关电源实用新技术
前言
第1章“绿色”电能主帅:PFC高频有原因数校正技术
1.1 谐波电流污染的发生与两大危害
1.2 功率因数校正技术的原理与分类概况
1.3 高频有源功率因数校正技术的两种基本控制方法
1.4 复合PFC/PWM控制器IC 共用一个振动器,明显减小高频干扰
1.5 形象比喻功率因数校正器是一个平稳的预储能开关
第2章 CM6805、CM6903/4复合PFC/PWM特性;具有“ICST”输入电流整形技术的前沿调制PFC控制电路
2.1 CM6805、CM6903/4的功能框图、引脚安排、电气参数、应用电路
2.2 用CM6805制作90W笔记本电脑稳压电源实用电路与试验数据
2.3 输入电流整形技术原量、斜坡补偿对前沿调制和后沿调制的作用
2.4 CM6903 与ML4803瞬态响应的测量比较
2.5 CM6503/4单路输出PFC 控制脉冲
第3章 用CM6800/01制作300—800W高功率因数的开关稳压电源
3.1 CM6800/01功能概况、引脚安排、电气参数
3.2 用CM6800/01制作300W\500W两种高功率因数开关电源的几个实用电路图
3.3 CM6800/01/02/24的增益调制、电压环路、电流环路设计要点
3.4 CM6802、CM6902定时波形、空载频率跳变控制
3.5 单路输出PFC控制脉冲的CM6500/01/02
第4章 能直观灵敏、精确地测量打印出电源电网输入电流波形,真实反映功率因数校正结果的“三合一”简捷方法

. 4.1 高分辩力PF9811 智能电量测量仪的使用特点
4.2 测量打印350V/10A电源四种负载时的电流电压波形、频谱特性和谐波数值
4.3 测量打印48V/70A电源四种不同负载时的输入电流电压波形、频谱特性和谐特数值
第5章 LTC3900同步整流控制器新品用于正激变换器输出低压大电流的开关电源
5.1 LTC3900用于正激变换器副边同步整流控制电路简况
5.2 LTC3900电路设计特点、外部MOSDWT保护、定时器电路
5.3 LTC3900的电流传感器、同步信号输入电路、Vcc调节器
5.4 LTC3900用于输出3.3V/40A开关电源的应用电路
第6章 用同步整流控制器STSR3大幅提高反激变换器电源整机效率
6.1 STSR3反激变换器副边同步整流智能控制电路简况
6.2 STSR3各单元电路的分析
6.3 STSR3典型应用电路、元器件清单、印制板布局
6.4 用STSR3电路板简便替换原反激电源副边整流二极管示意图
6.5 STSR3的电气参数、极限值、特性曲线
第7章 LTC3901同步整数控制器用于推挽变换器和全桥变换器开关电源
7.1 LTC3901同步整流控制器特性与应用简介
7.2 LTC3901电路设计分析
7.3 LTC3901电气特性曲线
7.4 同步整流管理的损耗分析
第8章 实体解剖、全面测量两种3500W高档大功率开关电源:直流输出48V/70A和350V/10A
8.1 实体解剖两种3500W高档开关电源;绘制印制板铜箱、焊点走线电路图
8.2 用PF9811智能电量测量仪、配合联想电脑实测打印出多台3500W电源各项数据
8.3 测量记录两种3500W电源不同的全桥变换器控制板片元器件拆解及等效电路初拟
8.4 奇特的高密度、高功率因数控制板,8只IC、上百个贴片元件组合使PF≥0.9995
8.5 两种3500W 电源不同的全桥变换器控制板元件拆解及等效电咱初拟
第9章 实体解剖两种6000W高档开关电源,自制成多块PFC控制板的技术价值
9.1 两种6000W电源的改进概况,拆解350V/17A电源主板绘图、全桥控制新图
9.2 基本相同的PAFC控制板电路设计,在6000W电源改进了贴片元件的双夹层铜箔走线设计有较大变化
9.3 两种6000W电源6只MOSFET紧固螺孔专用功率开关管转接电路印制板图
9.4 350/17A电源主板上新增加CPU数字信号处理监控板
9.5 ±15V稳压电源、PFC控制板、开间电源全桥变换器控制电路图
9.6 自制成功多块分立元器件PFC控制板:完成单面接线试验,实现低成本、高性能、国产化的技术价值
9.7 350V电源的副边整流有源钳位电路
9.8 6000W电源用SOT-227封装四螺孔连线MODFET:FA7SA50LC
9.9 三相电网输入整流桥模块:VVY40
第10章 3kW、6kW电源用高速IGBT、四螺孔接线封装MOSFET、单相受控整流桥、精密电流传感器、高性能驱动IC
10.1 6000W电源用两种高频、高压、大电流IGBT厚型模块新品
10.2 P425 型1200V/40A单相电网整流器受控诉
10.3 几种LXYS公司四螺孔接线、SOT-227B封装MOSDET功率模块
……
第11章 制作简化的20W、40W反激式开关电源,主变压器绕制,实测多组高压脉冲波形
第12章 STSR2同步整流与同步续流控制器在正激变换器的应用电路分析
第13章 LTC3722同步双模式移相全桥控制设计特点:提供自适应
ZVS延迟导通,显著减少占空比丢失
第14章 全桥变换器移相控制软开关电源一个完整工作周期的12个过程分析
第15章 制作两种1000W全桥软开关电源的试验数据、实测波形、主变压器绕制方法
第16章 制作2000W全桥软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感器参数试验、
重视以监测原边电流波形变化来选 L0
第17章 UCC3895和UC3879全桥变换器移相控制专用集成电路
第18章 大型开关电源功率因数校正经典专用集成电路UC3854/A/B详解
第19章 设计制作双管正激变换器高可靠200—300W开关电源实验
第20章 设计制作半桥变换器500W开关电源实验
第21章 开关电源控制电路用精密运算放大器
第22章 开关电源控制电路用光耦合集成电路
第23章 开关电源控制电路用精密电压基准集成电路
第24章 ML4425无传传感器的直流无刷三相电机控制器及应用
第25章 高频开关电源专用集成电路的分类与发展概况

网友E:
飞狐大侠: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书啊

楼主:
好的!
我去看看!

网友F(2010-08-09):
赵修科老师的电源设计全分析,百度文库里有下!!!

网友G:
张占松 写的那本还是不错的,不过不好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