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信号质量问题求救

楼主(2010-04-17):
大家好,我最近在调试DDR3 SDRAM接口,使用TEK50Gsps采样率的示波器测量了DQDQS信号(各一根),得到如下测试图形和分析数据(图1):

其中,上图为眼图,橙色的为DQS,绿色的为DQ;下图为时域波形,黄色的是DQS,紫色的是DQ
DQS信号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我的问题是:为什么DQ信号从低电平到高电平上升时,到达一定幅度后(眼图中-0.5ns处)便开始很缓慢地上升?为什么不是下面这种波形(图2)?

还可以看到,下降时到达一定幅度后(约0.5V),也是开始缓慢下降,怎么解释呢?
DQ信号传输路径如下(图3):

有的工程师说可能是Driver的电源不好,即信号翻转时电源瞬态压降较大,感觉很有道理,但是我们直接测量了芯片引脚上1.5V电源脚时,却并未发现压降。
求高手赐教!

网友A(2010-05-21):
眼图是做什么的,能看出什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