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做个选择题,谢谢!

楼主(2010-04-17):
MAC地址有谁申请购买?
a:网口芯片厂家
b:网络接口厂家

网友A:
选b吧
新买的网卡芯片里是没有MAC地址的,我试过DM9000和RTL8019,都是如此

网友B:
XP下面可以改的,应该是软件的事

楼主:
不是全球唯一吗,为什么还能随便改,弄不懂

网友C:
4楼,在XP里面怎么改网卡的MAC地址啊?:funk:

网友A:
5楼: 改是能改,但是自己改的不属于“合法”的,尤其是设备接入互联网的时候。如果是在一个局域网内使用就无所谓了,只要保证局域网内的各个设备的MAC地址不同就可以了。

网友D:
MAC地址可以随意改,但不合法也得不到承认。
参照居民身份*制度。

网友E:
可以改,只要没有人和你用的MAC一样你就可以用,如果有人和你一样了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