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一个PCB板贴片焊点和直插焊点各是多少钱?

楼主(2010-04-17):
请问大家下,焊一个PCB板贴片焊点和直插焊点各是多少钱?

网友A:
贴片(0603类两个焊点的,不含三个或以上焊点贴片)0.015元/元件;
后焊 0.015元/焊点(不含露铜走锡或类似吃锡量较大的焊点。电阻即两个焊点即0.03元,三极管三焊点0.045元)
IC根据脚位多少,通常两个脚可参考一个贴片元件价格

楼主:
如果是那种发光二极管的电源线焊接呢?贴片的。

网友B:
基本上我们有证书的焊工,一个焊孔0.015,贴片的只会更贵点,一个脚大不了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