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的疑问

楼主(2010-04-17):
我准备用74LS245作DSP和液晶间的电平,但液晶的数据口加控制口总共十几个口,而74LS245只有八个口,是要用两片吗?还是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A:
用两片吧,这是省不了的.

网友B:
这个好像只能用两片

网友C:
两片,很正常吧

网友D:
经常好几个一起用

网友E:
这个肯定要用两片吗

网友F:
可以用16245阿,一次就是十六个信号

网友G:
SN74ALVC164245DL,武汉力源网站上有卖,3.3V电平信号和5V电平信号转换

网友H:
楼上的这么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