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BIN40\ArmCC'

楼主(2010-04-17):
ARM, TE, AI, LED, ECU

---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BIN40\ArmCC'  运行Keil 时出现的问题,谁能帮帮我啊,我已经注册了,运行时候就会这样,软件自带程序也是这个问题,用的MDK keil 3.5 版的,谁能帮帮我啊,初学,不太懂.

又出这个问题了

hh.c: Error: C9932E: LICENSE ERROR (R208: RENEW LICENSE ID CODE (LIC))

什么意思啊

都几天了,还没好,谁告诉我一下啊,怎么回事...

网友A:
还没遇到过这个error

网友B:
看看“C:\Keil\ARM\BIN40\ArmCC.EXE”这个程序在不在,可能是安装路径问题,只在C根目录安装过,没试过将Keil安装在其他目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换了装C盘,又出现新的问题了
hh.c: Error: C9932E: LICENSE ERROR (R208: RENEW LICENSE ID CODE (LIC))
什么意思

看看我的截图,明明是注册了的啊

网友C:
找一个**版的,或者下个**软件

网友D(2011-02-17):
请问如何解决的?  以前用的好好的,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2-09-19):
怎么解决的?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E(2013-03-02):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F(2013-09-14):
最烦楼主这样的

网友G:
就是没有**吧。找个**的什么都解决了。这么多人都在用。

网友H:
好像是那个TOOLS.INI文件.....

网友I(2014-01-04):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直接重装就好了 ,用的是KEIL 3.8A的

网友J(2014-03-20):
我也遇见了这样的问题  我用的KEIL MDK4.23   编译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 我卸载重装 再重新**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K(2014-05-01):
楼主解决了,也不分享下,哎 。。。怎么能这样

网友L: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BIN40\ArmCC'的解决办法   在keil里的菜单栏依次选择Project->Manage->Components,Environment andBooks(CEB)(或者直接点击工具栏的图标),然后在CEB里选择Folders/Extensions标签页,在RealView Folder里选择keil安装目录下的/ARM/BIN40,点OK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2014-09-18):
引用 网友L: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BIN40\ArmCC'的解决办法   在keil里的菜单栏依次选择Project->Manage->Compon ...

楼上正解

网友M(2014-11-07):
16楼的方法刚试过试过,可行。谢谢!

网友N(2015-10-03):
..\obj\project.axf: Error: L6411E: No compatible library exists with a definition of startup symbol __main.
Target not created
又出现了这个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