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 屏怎么用

楼主(2010-04-17):
请教vfd液晶屏该怎么用,相关PDF资料去哪下?谢谢

网友A:
VFD不是液晶屏, 有专门的驱动芯片。资料一般都是找原厂家。这个东西没有通用的,别人给的一般也用不上。

网友B(2010-05-21):
VFD不是液晶屏,和液晶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很久以前用过的。它属于电真空器件。和电子管工作原理一样。它需要一个灯丝电压,一个阳极高压,和若干个栅极电压。原则是:灯丝电压悬浮,阳极电压高于栅极电压。具体器件不同,电压是不同的。灯丝电压不要加到使灯丝暗红。暗红就高了。注意轻拿轻放,勿使摔跌。。。。。

网友C(2012-03-05):
楼主用的哪家的VFD屏?我用过日本则武的

网友D(2012-05-06):
似乎不太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