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延长

楼主(2010-04-17):
是不是用宏代替中断程序后中断周期会延长啊

网友A:
中断周期是指什么?中断程序的执行周期还是中断响应的周期?

网友B:
应该是执行周期吧

网友A:
宏里面有多少条指令,就执行多少周期,不会变长

网友C:
程序编译后,会有一个.LST的文件,打开这个文件,看一下中断中的程序是否是比较长,导致多次中断只执行了一次

楼主:
程序编译后,会有一个.LST的文件,打开这个文件,看一下中断中的程序是否是比较长,导致多次中断只执行了一次
引用 网友C:
哈哈,好

网友D:
仿真时设置一个适当的断点,全带运行后遇到断点程序会停下来,这时用CTRL+T调出TRACE的功能,会列出当前位置之前的8K的运行程序

网友D:
看一下是什么影响了TM0中断的时间.

网友C:
每次中断程序运行都跳至主程序的最开始?

网友C:
估计是看门狗复位引起的

网友E:
对,检查一下是否打开了开门狗,并正确喂狗了

网友B:
数据手册,你看看中断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设了看门狗的,但我关了之后再试还是一样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程序运行中会出现无关字符,使中断周期变长

网友D:
估计是用了大量的宏,而引起的

网友F:
有道理,在没有用宏之前怎么样?

楼主(2010-05-18):
有道理,在没有用宏之前怎么样?
引用 网友F:
没有用宏之前是调试好的,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D:
是不是在跨2K ROM附近使用了一些只能寻址2K范围的指令

网友F:
是不是用INCLUDE指令将程序分成很多版块?

网友G:
是不是在跨2K ROM附近使用了一些只能寻址2K范围的指令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也是

楼主:
INCLUDE指令将程序分成很多版块,用JMP指令跳转到另外版块,如果版块的JMP的LINE在要跳转的版块有同样的LIVE时,会转至跳转的版块中的LINE,然后再转至要跳的LABEL,中间就会出问题了

楼主:
没人知道?

楼主:
问题已找到

网友C:
哦,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