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0-04-17):
高分悬赏 各位大哥们 支持下 实在疑惑,首先,我想请问下我画的这几个图对吗?难道同相双门限的有2种画法? 反馈接在同相端和反相端的区别只是门限电压的不一样吗?然后,再想请问下关于正反馈和负反馈的问题,像图中的同相双门限比较器第一个,根据瞬时级法,如果V1为正,那反馈到反相端的VF也为正,这样净输入电压Vid=V1-VF,使输入减小了,也就是说是负反馈,而第二个也是负反馈。对于反相双门限比较器第1个

网友A:
发帖子应尽量直接贴图

网友B:
大致看了一下你的图纸。
1. 我想请问下我画的这几个图对吗?是指的哪方面,原理错了,还是什么其他方面.电路每种电路都有其应用场合,没有什么对不对.如果用对地方就没有错. 如果说错, 是你的工具用的有问题. 网络标号不是text,而且有一张竟然连text(vref)也没有标.
2. 难道同相双门限的有2种画法? 我不太理解你的说法。你的那两个图“同相双门限”的第一个是正向负反馈放大器。第二个是正反馈放大器。
3.  反馈接在同相端和反相端的区别只是门限电压的不一样吗?这个是指的那张图。后两张?如果是那么第一张是负反馈放大器,第二张是正反馈放大器.
注:运放和比较器是有区别的. 你所有的图纸, 除了前两个,后面的算不上比较器功能, 不知道你在哪看的, 把后面的电路叫做双门限比较电路. 你把运放和比较器搞反了. 如果是比较器的话, 还行.
以后发帖子就直接帖图吧. 不然你也得告诉用什么工具.画原理图的不是只有pro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