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4-18):
本人采用stm8l,进入HALT低功耗状态,想用端口中断唤醒退出,其它端口中断没问题,唯独端口4  EXTI4 中断不行,不知为何?哪位大虾知道请指教

楼主:
补充一下,进入halt后,EXTI4就不能产生中断了,其它端口中断可以

网友A:
建议LZ先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会不会那根线虚焊了

楼主:
不会虚焊,正常工作功耗下时EXIT4是可以中断的,只是在进入HALT后无法中断

网友B:
经验证,EXIT4可唤醒MCU。
///// 定义
#define DOWN_BUTTON_PORT            GPIOD
#define DOWN_BUTTON_PIN             GPIO_Pin_4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EXTI4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12
{
  /* Joystick DOWN button is pressed */
  PressedButton = BUTTON_DOWN;
  /* Cleat Interrupt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IT_Pin4);
}
////// 主程
  while (1)
  {
                halt();
    switch (PressedButton)
    {
      case BUTTON_KEY:
      {
        /* LD5 is green */
        STM_EVAL_LEDToggle(LED5);
        LCD_PrintString(LCD_LINE2, DISABLE, DISABLE, "Button:   KEY  ");
        PressedButton = NO_BUTTON;
        break;
      }
      case BUTTON_RIGHT:
      {
        /* Toggle LD1 */
        STM_EVAL_LEDToggle(LED1);
        LCD_PrintString(LCD_LINE2, DISABLE, DISABLE, "Button:   RIGHT");
        PressedButton = NO_BUTTON;
        break;
      }
      case BUTTON_LEFT:
      {
        /* Toggle LD2 */
        STM_EVAL_LEDToggle(LED2);
        LCD_PrintString(LCD_LINE2, DISABLE, DISABLE, "Button:   LEFT ");
        PressedButton = NO_BUTTON;
        break;
      }
      case BUTTON_UP:
      {
        /* Toggle LD3*/
        STM_EVAL_LEDToggle(LED3);
        LCD_PrintString(LCD_LINE2, DISABLE, DISABLE, "Button:   UP   ");
        PressedButton = NO_BUTTON;
        break;
      }
      case BUTTON_DOWN:
      {
        /* Toggle LD4*/
        STM_EVAL_LEDToggle(LED4);
        LCD_PrintString(LCD_LINE2, DISABLE, DISABLE, "Button:   DOWN ");
        PressedButton = NO_BUTTON;
        break;
      }
      case BUTTON_SEL:
      {
        /* LD5 toggle green/red */
        STM_EVAL_LEDToggle(LED5);
        LCD_PrintString(LCD_LINE2, DISABLE, DISABLE, "Button:   SEL  ");
        PressedButton = NO_BUTTON;
        break;
      }
      default:
      {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