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直流放大系数的困惑

楼主(2010-04-18):
1.网上经常看到有人说设三极管的直流放大系数为多少多少    怎么直流放大系数还能自己设置的?不是固定的吗?
2.三极管数据手册上的hfe怎么会有最大最小值?我要取值的话   该取多大的hfe?
望各位兄弟进来探讨探讨  谢谢

网友A:
1)不知你的“直流放大系数”是特指什么。如果指的是低频下电压的放大增益,那自然和整个晶体管放大电路的配置(包括EBC上所接的相关电阻)有关(具体找本书对照着分析)。

2)三极管手册上所给定的hfe(电流放大倍数)的上下限是用来描述此类三极管hfe的离散性,即批量生产的产品的hfe的分布范围。

网友B:
从本帖和楼主发的另外一帖看,楼主对双极型三极管各极电流关系还没有认识清楚,对所谓“直流放大系数”还不理解,尤其是不理解该参数测试条件。该参数在三极管饱和与截止状态不能使用。

网友C:
楼主的误区可能是在管子与电路整体效应之间:

管子的放大倍数当然是固定的,但是作为构成一个电路的一部分,就要服从“组织原则”----此时的“直流放大系数”概念已经转移到整个电路上。

网友:
怎么直流放大系数还能自己设置的?不是固定的吗?

这个就是非线性的问题

好象你到银行存款,存1年的利率 跟存5年的利率是不一样

网友D:
伙计,所谓的设置应该是调整偏置电阻,
使三极管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吧,
而这个放大,也是交流小信号。
一般的三极管的放大系数已经是确定的。

网友E:
看看三极管的输出特性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呵。。。太形象了。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