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时钟芯片

楼主(2010-04-18):
论坛里面哪位高人能不能介绍一款实时时钟芯片?本人是用在一款定时照明产品上的。到了一个设定的时间(比如晚上),日光灯亮;到了另一个设定时间(比如天明),日光灯灭。
要求:
1、可以任意设置时间
2、设置的时间到后,输出高(低)电平
3、输出高(低)的时间也要可以设置,即:在一次性设置好后,芯片就在设定的时间里输出高(低),然后又在设定的时间里输出低(高)
5、LCD显示功能

网友:
DS1302

HT1380

楼主:
这些芯片好象都是与单片机搭配着用啊。
好象没有我所要求的功能哟?
比如我要每天下午6:30亮灯,早上7:30熄灯,好象不能实现吧?
设定时间后,到6:30肯定会亮灯,但是到了次日的7:30会熄灭吗?
最好有LCD显示的。

网友:
这些芯片好象都是与单片机搭配着用啊。
好象没有我所要求的功能哟?
比如我要每天下午6:30亮灯,早上7:30熄灯,好象不能实现吧?
设定时间后,到6:30肯定会亮灯,但是到了次日的7:30会熄灭吗?
最好有LCD显示的 ...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意思说  要找一个可以6点30分亮灯 7点30分自动关灯的东西

这是别人厂家已经做好的定时器模块的拉

不是时钟芯片的拉。

要注意使用的词语

网友A:
“LCD显示功能”这个要求比较难搞-_-
LZ需要的话去自己封个片子吧……

网友B:
商店里见过一种带拨码定时的插座

网友C:
时钟芯片一般都和单片机连在一起用啊

网友D:
市场上有现成的定时器,买一个得了,研究时钟芯片干啥?

网友E:
大润发卖场 60-100元一个定时设置带LCD的插座 全部满足你要求:lol

网友F:
我也不会做这个,

网友G:
不和单片机怎么搞……

网友H:
LZ可以用我们公司的时钟IC ,http://www.whwave.com.cn/,可以设置中断时间,时分秒,年月日,星期。型号很多,基本上都能实现你要的功能,网上有资料。

网友H:
是标准的I2C接口的IC,7L说的对,如果LZ要实现这些功能,那就只能是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