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驱动计算问题

楼主(2010-04-18):
一本书上面写着关于继电器的应用 用NPN驱动  继电器驱动需要80mA电流  但是我算了一下  如果基极串1K电阻的话  导通的时候  基极电阻两端的电压是4.3V   此时Ib=(5-0.7)/1000=4.3mA  用9013  放大系数取20  这不就够书上所说的80mA了吗  但是s9013最低是64  这咋办   究竟三极管数据手册上写的放大系数64-202是啥意思   是不是最低放大倍数为64   最高为202   Ic=hfe*Ib不是一个线性关系吗   怎么Hfe还会变化的  这个是怎样理解的?  谢谢

网友A:
偏置点不一样,放大倍数不一样

网友B:
管子的放大倍数并不是固定的,同一型号的三极管之间可能会有差异,同一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也会随温度和工作点的不同而变化。
驱动继电器的时候应该让管子工作在饱和导通的状态,这时就不能按放大倍数来算Ic了,而是看电源电压能提供多大电流。

网友C:
此时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不是放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