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还有个英语角,先进来逛逛,我这句翻得对吗?

楼主(2010-04-18):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put signal has no return with respect to the
converter power supply,IN LO can be tied to analog COMMON
to establish the correct common-mode voltage.
另一方面,如果输入信号没有达到转换器的电源电压,IN LO可以接到模拟COMMON端以建立共模电压校正。

网友A:
另一方面,若输入信号与转换器电源部分之间无法构成回路,则可将IN LO端连接到模拟COMMON端,从而获得正确的共模电压。

楼主:
大汗淋漓啊,翻的太好了。真有牛人,谢啦!

楼主:
碰上高人了!还有这句帮看看,是ICL7135的数据文件,半瓶子英语吃力啊
At higher frequencies, ringing
and second order breaks will cause significant nonlinearities
in the first few counts of the instrument.
上面ringing and second order breaks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光看这段话是很迷糊,得结合上下文阅读。看了一下ICL7135的DS,大概如下:
(前面是说如何补偿3us延时以提高比较器的最大工作频率)。在(补偿后获得的)更高工作频率下,由于振铃现象以及跳变的二阶分量影响,器件的前几次采样将具有明显的非线性。

在AN017里面解释得更加清楚一些,参见其图6,画得非常清楚。

楼主:
下了AN017正在看,谢谢!不仅是英文牛,电子方面也是高手啊,佩服

网友B:
都是牛人。我要好好学习。。。

网友C(2010-06-19):
翻译得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