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和钽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0-04-18):
继电器两端如果不加钽电容会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呢,用普通的极性电解电容行不行

网友A:
禁止此处用钽电容,钽电容耐压特性很搓

网友B:
禁止此处用钽电容,钽电容耐压特性很搓
引用 网友A:

而且带栽电流小,在这里用很容易冒烟。

网友C:
不如加二极管,钽电容多贵

网友D:
是啊,加保护二极管不好么

网友E(2010-05-18):
不是有自带释放二极管的继电器吗?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