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诸位推荐一款USB至串口转换器,用于STM32更新

楼主(2010-04-18):
需要对出厂的 设备进行软件升级,设备本身只有串口。如果用PC机主板上自带的串口,则没有问题;如果用USB转串口的方式则很难成功。请诸位推荐一款转换器。谢谢。

网友A:
推荐使用CP2102,我这里有个小项目就是这样用的
这个CP2102的原理图
http://lxyppc-oled.googlecode.co ... /PDFPreView/IAP.pdf
这个是STM32的原理图
http://lxyppc-oled.googlecode.co ... PDFPreView/oled.pdf

两部分电路通过IAP联系起来

网友B:
这种转换器最好买工业级的,不然很容易坏

楼主:
谢谢诸位。
从实际使用看,包括Z-TEK的转接线都无**常实现软件的更新。是否是因为USB-RS232的转接线与真正的RS232的各个信号不同而导致的。

网友C:
试试MOXA的有一款USB转串口的转换器

网友D:
很难成功是什么意思,遇到了哪些问题

网友E:
USB转串口如果用不好,一般应该是软件设置问题,硬件应该没问题

网友F:
很容易被干扰的

网友G:
就兼容性来说,PL2303,CP2102,FT232几种芯片都可以很好用于STM32 ISP
USB设备一般容易受干扰。
很多情况下只能通过软件来防止干扰。

楼主:
就兼容性来说,PL2303,CP2102,FT232几种芯片都可以很好用于STM32 ISP
USB设备一般容易受干扰。
很多情况下只能通过软件来防止干扰。
引用 网友G:

因为设备在用户手中,我们希望用ST的flashloader,和STM32的usart1实现软件的更新。现在具有RS232接口的PC会越来越少,只好用USB TO RS232 转换的方式实现。
请问LS:通过软件仿真干扰是否是指自己编写类似于flashloader的工具软件。

网友H(2015-01-12):
我的设备上要用到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