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负载能力问题

楼主(2010-04-18):
1:“电压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越小,带负载能力越强”带负载能力强弱指的是什么?
      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2:  为什么说相对于高输出电阻的放大器来说,可以带起功率更大内阻更小的负载来。
谢谢啦!!

网友A:
内阻小即输出电流能力强,带负载能力就强。高内阻造成高电压损耗,负载上就得不到电压了

网友B:
A1:负载的强弱由其消耗的功率决定,特定激励电压下,负载阻抗越小则消耗功率越大,此称为越重的负载。
A2:放大器的输出电阻越大,该电阻越会限制输出电流,自然会影响输出功率,从而带载能力较低。
以上两个问题的实质是欧姆定律,楼主应该使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理解类似问题就是小菜一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