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源指示灯会亮?

楼主(2010-04-18):
我的电源键还没按下,但电源指示灯已经亮了,按下后亮度会增强点,测量后发现,未按下时1.8v的电压,按下后是5v左右的电压。而我的单片机没有放上去的时候,电源指示灯是不亮的。
补充:单片机我接的引脚有:电源,地,复位,P3.0和P3.1,EA/VPP。
主要的问题是我在下载程序的时候下载不进去,查到这里有些不同,所以来问下,常规的设置我都是按照电路来连接及下载软件的设置来做的,但每次下载的时候,虚拟串口显示打开,但却老是提示等待上电,好像单片机芯片没放上去一样。请指教。

楼主:
是单片机底座接触不好。

网友A:
楼主不如上图说得清楚。

网友B:
连着下载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