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型51模拟多任务系统

楼主(2010-04-18):
创建4个任务
1  100ms
2  200ms
3  300ms
4  1000ms
正常情况 1000ms 任务4输出LED

异常情况 被抢占掉优先级后丢失事件

代码比较小 使用了119字节RAM 2K不到ROM
含串口程序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完整KEIL 代码和protues仿真

楼主:
问题 找到了 是定时器设置事件号和任务 没配合好事件关系

网友A:
LZ "119字节RAM 2K不到ROM"
LZ你知道rtx51 tiny多少ram多少code....

楼主:
TINY 是更小

这个代码 里面带UART 用掉code 近1k,用掉串口缓冲区等也要近70字节

实际RAM 用50字节不到 code 1K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