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二极管

楼主(2010-04-18):
如图1,我想用光敏二极管检测 LED扫描时的微亮光(红光),请问要怎样选择二极管能提高光笔灵敏度,是要更大的光电流还是更小的暗电流?还有其它更好型号吗?
型号     暗电流     光电流
2CU1A  《0.2ua   》80ua
2CU2A  《0.1ua   》30ua

以下是我的电路图,检测到微亮光,Vo=VoH,电路图还可以改进么
LM339 阀值 VTL=1.5V  VTH=2.5V

网友A:
这样测的话效率也太低了吧?

而且个人觉得应该用模拟量检测,先前端放大、整定,而不应该直接用比较器

楼主:
请问模拟量模拟量检测是什么意思,是电流-电压转换吗?如图,但这样与串联电阻分压有什么不同?是说二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少子没有回路释放,响应速度变慢吗?

2# xwj

网友B:
这是去年的一个国赛题嘛  用AD采用效率高点

楼主:
LS,用AD要采哪个点的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