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光电二极管如何检测呢?

楼主(2010-04-18):
公司来了一批光电二极管,请问要一下光电二极管的主要技术参数如何检测呢?

  1.最高反向工作电压;

  2.暗电流;

  3.光电流;

  4.灵敏度;

  5.结电容;

  6.正向压降;

  7.响应时间;

网友A:
一般找供应商要就行了。

网友B:
顾名思意,既然知道了这些名词就不会按它的意识去测量?

2楼正解,规格书是供货商必须得提供的,当然最好是自己也测一下、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