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电源3.3V输出接一个7ohm负载电阻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0-04-18):
如题目,PC电源3.3V输出接一个7ohm负载电阻起什么作用?可不可以去掉呢?

网友A:
电源里面的?
那就是假负载,用来控制空载电压的,不能去掉。

网友B:
ATX12规范里面规定,3.3V最小负载0.5A

网友C:
由于pc电源是多组输出,考虑到互调的问题,一般在其他副边输出端会增加一个假负载电阻来控制虚压上扬。

网友D(2012-12-03):
我也学习一下!有没有限流电阻的作用啊!

网友E:
有没有详细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