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电容、去耦电容、旁路电容作用

楼主(2010-04-18):
滤波电容用在电源整流电路中,用来滤除交流成分。使输出的直流更平滑。
去耦电容用在放大电路中不需要交流的地方,用来消除自激,使放大器稳定工作。
旁路电容用在有电阻连接时,接在电阻两端使交流信号顺利通过。

1.关于去耦电容蓄能作用的理解

1)去耦电容主要是去除高频如RF 信号的干扰,干扰的进入方式是通过电磁辐射。
而实际上,芯片附近的电容还有蓄能的作用,这是第二位的。

你可以把总电源看作密云水库,我们大楼内的家家户户都需要供水,
这时候,水不是直接来自于水库,那样距离太远了,
等水过来,我们已经渴的不行了。
实际水是来自于大楼顶上的水塔,水塔其实是一个buffer 的作用。

如果微观来看,高频器件在工作的时候,其电流是不连续的,而且频率很高,
而器件VCC 到总电源有一段距离,即便距离不长,在频率很高的情况下,
阻抗Z=i*wL+R,线路的电感影响也会非常大,
会导致器件在需要电流的时候,不能被及时供给。
而去耦电容可以弥补此不足。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电路板在高频器件VCC 管脚处放置小电容的原因之一

(在vcc 引脚上通常并联一个去藕电容,这样交流分量就从这个电容接地。)

2)有源器件在开关时产生的高频开关噪声将沿着电源线传播。去耦电容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
一 个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以减少开关噪声在板上的传播和将噪声引导到地

2.旁路电容和去耦电容的区别

去耦:去除在器件切换时从高频器件进入到配电网络中的RF 能量。去耦电容还可以为器件 供局部
化的DC 电压源,它在减少跨板浪涌电流方面特别有用。
旁路:从元件或电缆中转移出不想要的共模RF 能量。这主要是通过产生AC 旁路消除无意的能量进入敏感
的部分,另外还可以提供基带滤波功能(带宽受限)。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电源和地之间连接着去耦电容,它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
是作为本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二是滤除该器件产生的高频噪声,切断其通过供
电回路进行传播的通路;三是防止电源携带的噪声对电路构成干扰。

在电子电路中,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都是起到抗干扰的作用,电容所处的
位置不同,称呼就不一样了。对于同一个电路来说,旁路(bypass)电容是把输
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而去耦
(decoupling)电容也称退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

转自:http://www.cntronics.com/bbs/viewthread.php?tid=22220

网友A: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