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标签问题

楼主(2010-04-18):
有没有哪种标签可以达到10米以内的距离。标签很小的,贴装在玻璃体上。

无源标签的最远距离是多少?

是不是每个标签的存数数据可以通过读写器来修改?

楼主:
是不是无缘电子标签读写距离由读卡器决定?

网友A:
无源900m的可以达到你说的指标:10m,标签很小
标签的读写距离取决于读写器的发射功率,也取决于自身的接收灵敏度
标签的数据分很多bank,有的可以随意修改,有的需要密码,有的则完全锁定不能修改。没有绝对的,要看初始设置。
市面上有30m的900m无源系统

楼主:
楼上能给些资料看看吗,或者连接,谢谢

网友A:
www.rfidworld.com.cn 上面很多这方面的产品,标准类资料可以去论坛的标准区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