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化学传感器种类有哪些

楼主(2010-04-18):
(无正文)

网友A(2010-08-21):
PH传感器我也在关注

网友:
我在化学分析实验室工作,我们有瑞士mettler的pH计,还有上海精科的雷磁牌离子计,配有pH电极(测氢离子)、pF电极(测氟离子)、pNa电极(测钠离子)、pCa电极(测钙离子),可以测十几种四轴飞行器金属离子,电极只有两根线连接到仪器,仪器把电极产生的电位差放大,AD转换后取对数,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各种电极都是复合电极,内部有参比电极(一般是甘汞电极)和盐桥,不用的时候要把电极头放在保护液里,一般电极的寿命也就一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