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外部中断运用问题?

楼主(2010-04-18):
在使用外部中断1时,定义为下降沿触发。硬件如图。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偶尔会出现,同一个信号来触发时进入中断2次。因为每次来一个信号我进入中断一次要计数一下的。现在一个信号来了竟然会出现两次触发,使计数出错。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估计是信号抖动造成的。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下你的信号是否纯正

网友C:
可以通过软件处理

楼主:
应为转动距离比较小,没有数字示波器,用的是最老式的那种模拟示波器,看不出什么信号波动,连续转动时是可以看出没有信号波动的。通过软件来看,肯定是信号波动了,软件怎么处理?是两者进入中断的时间来判断的么?

网友C:
如果再次中断时间太短(可以分析正常中断间隔)则忽略即可

网友D:
如果是以上问题可以加个滤波电容看看

楼主:
电容?加在何处?电源端么,信号端是不能加的吧,您是怀疑在发信号的时候,电源波动了导致信号来了两次是吧?

网友E:
楼主应该说清楚输入的是一个什么信号,这个输入信号跟转动是什么关系?

网友F:
用示波器看看你的波形再说吧

网友G:
外部中断用的是电平触发模式还是脉冲触发模式?

网友H:
两种处理方法:1.对信号进行处理,估计是信号下降沿出现抖动
              2.用单片机延时处理下降沿信号

网友I:
消陡处理一下再看看

网友J:
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K:
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L:
触发后,先关中断休息一会,就避过去了两次触发。

网友M:
延时消抖动看看

楼主:
2)        边沿触发方式时,中断标志寄存器锁存了中断请求。中断口线上一个从高到低的跳变将记录在标志寄存器中,直到CPU响应并转向该中断服务程序时,由硬件自动清除。因此当CPU正在执行同级中断(甚至是外部中断本身)或高级中断时,产生的外部中断(负跳变)同样将被记录在中断标志寄存器中。在该中断退出后,将被响应执行。如果你不希望这样,必须在中断退出之前,手工清除外部中断标志。

3)        中断标志可以手工清除。一个中断如果在没有得到响应之前就已经被手工清除,则该中断将被CPU忽略。就如同没有发生一样。
--------------------------------------------------------------------------------------------------------------------
今天我试了,进入中断,关闭中断,我在主程序中循环扫描了N次,在开中断,不管N是多大,单片机还是会进入这个中断,产生误动作。
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上面关于中断的描述,如果按照他描述所说,如果连续有两个中断触发啦,第一个触发程序开始中断了,等这个中断结束,下一个中断也会接着触发,那么我是否要在第一个中断函数要结束前,清零一下中断标志呢?

网友N:
这个两次触发到底怎么产生的。看了半天也不知道大家到底什么意见

网友O:
1.    进入中断,关闭中断
2.    把中断方式改为"电平"  !!!!
3.   在主程序中循环扫描了N次
4.   把中断方式改为"边缘"  !!!!
5.   开中断

网友P:
我的产品上就有这个情况。估计也是抖动造成的。
电机带动叶轮,光电开关检测信号。有时候也会触发两下。

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电机在不走了(可能走那么一点儿),叶轮开始抖动,导致报警不灵敏。(我的意思是停止后马上报警)

楼主:
我也是电机带叶轮
这几天试了几中方法:
1.进中断,关中断,主程序循环N次,这个方法,对于主程序执行比较稳定时间的效果有,但是对于主程序执行时间有时长有时短时,N的值不怎么好确定,N大了影响下次中断判断,短了又没效果。
2.低电平触发,不怎么合理,不好控制,我有时需要长时间维持在低电平状态上。
3.下降沿,进中断,最后出中断消除中断标志,效果不佳。
4.3和1结合,但是问题没有更本解决
5.下降沿触发,计数我不在中断里面执行,在中断里面设置标志,主程序来计数,(主程序有两个标志,一个中断标志位,一个是命令标志位)同时控制电机停止。因为我的问题是电机停止的时候会出现两次进入中断,所有我只读取第一次进入中断的标志,然后电机停止,把命令标志为位清零,这样即使在来一次中断标志位我也不必理睬。同时我在执行下一步电机命令之前,再把命令标志位打开,中断标志位清零。这样就根本解决了进入两次中断导致计数多一部的问题。

网友C:
lZ的情况和按键处理类似的

网友O:
中断标志位 是不能软件控制的, 我给你的方法才能 把中断标志位清零:

关中断 ---  电平 ---- 边缘

楼主:
关中断,在不断检测电平么,边缘怎么理解呢  就是加计数的么

网友O:
边缘: 下降沿触发方式  setb it0     |   setb it1
电平: 低电平触发方式  clr    it0      |   clr    i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