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光耦与不过零光耦的区别

楼主(2010-04-18):
:Q各位大侠,最近执迷于一个智能风扇的设计,利用单片机,用光耦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实现自动控温。。。但搞不清楚一点问题,到底过零光耦与不过零光耦的区别在哪里,使用时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过零光耦只能在过零点附近施加信号导通,当超过过零点一定角度后就无法触发了。不过零的想在那里触发都可以。要做角调制,必须用非过零,否则你没法做。

网友B:
我怎么觉得这个区别很明显啊

网友C:
一个是移相调压,一个是调周波调压,工作方式不同。
非过零的光耦得配合交流过零检测才可工作。

网友D:
非过零得同步电路
过零无法调导通角

楼主:
:victory:谢谢楼上各位,明白了。。